外星人M14X R2完美修复

楼主(2019-07-21):
外星人M14X R2完美修复

    之前从迅维学有所成,还要感谢老师,不过今年对笔记本也没有继续深究学习了,最近反而还在学打印机和数据恢复,着实有点小忙,这个机器也是抽空修出来的,累计花的时间估计不超过3个小时吧。
    这个机器是我自己收的,好的机器人家也不会卖,过程就不再阐述了,直接分享下修机过程,理了下维修思路,希望对大家有用。
主人工:外星人M14X R2, 3代CPU,7系列主板,3代笔记本标压内存,GT650独显
板号: LA-8381P,仁宝代工
①  不亮机修主板,基本按照时序来的。
②  修亮机,没有灯控。没有灯的外星人是没有灵魂的。
③  进系统测试喇叭有破音。
图纸,亮机BIOS,灯控BIOS,方便大家对照帖子查阅
主板板号图片:
修好后的主板正反面:
修机过程:
首先拿到主板,习惯性的去打了下USB二极体值和桥供电的二极体值,觉得这种坏桥的可能性很大。
USB和桥电感二极体值都正常,然后通了下电,待机电流0.006,基本正常,按了下开关,可以触发到0.13左右,因为买来的机器没有CPU内存,一度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板吧。找到测机用的CPU和一条内存装上,抱着可以亮机的感觉,按下开关,电流只上到0.19左右,此时按照经验判断,问题应该也不大,可以修好,要么南桥要么供电问题。
于是开始测量:
按照我们的时序,首先要求供电正常,去挨个电感测试供电。
3V 5V待机电压正常     PU201芯片     3V电感PL202     5V电感PL205
1.05V总线供电正常      PU401芯片      PL402电感
0.85V系统管家正常      PU501芯片      PL505电感
1.8V锁相环电压正常     PU402芯片      PL403电感
1.5V供电正常     内存:PU301芯片      电感PL302。       1.5VSP:PU303芯片   PL303
按照时序下一步,二级供电正常后,会产生PWROK和APWROK
对照图纸,PWROK可以在EC的104脚测到,实测有3.3V,二级供电正常
APWROK可以在EC的107脚测到,实测也有3.3V,VCCASW电压正常
继续按照时序测量DRAMPWROK,CPU的内存模块供电。
图纸找到外部名称PM_DRAM_PWRGD,并搜索去了哪里
如上图,信号来到一个与门,对照主板测量,1脚没有电压,4脚输出只有0.29V
接下来发现电阻一端有一个过孔,感觉应该是连接到桥一端的,于是把这个位置连到桥的一端切断。
然后通电测试,芯片1脚正常有3.3V了,4脚输出也有1.5V了。但是电路仍然是0.19,没有亮机。此时考虑会不会是桥不行了,把断开的线又接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回通电与门1脚还是有3.3V的。
接下来就有2个方案了。1个是干桥,另一个是刷BIOS。
因为PWROK和APWROK正常后,桥会读取BIOS中的ME。
首先刷了一个BIOS,故障依旧,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那么会是桥的问题么,之前已经测量出桥出现过故障,但是这个信号被拉低,会不会还是前面没满足什么条件,比如说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
于是对照主板找了一下,随意的发现3V二级转换没有电压,所以时序还是要灵活运用,PWROK正常,并不代表前面所有二级供电都正常,只能说主供电PG没什么问题。
想着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直接秒了吧,对照图纸查条件
实测QZ19A的2脚是被拉低的,而且拿着铜刷满主板没有扫到Q294这个元件在哪,不知道是图纸版本问题还是其他。
不管那么多了,拿着风枪先干掉了QZ19,3V二级电压正常了,但是触发电流只提升了一点点,到0.20几,显然还是没有亮机。
修到这里才发现这个机器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又去找DGPU_PWR_EN#这个信号,显然是个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也就是低开启,高关闭。
看到USB和PCI,显然这是桥的模块,信号是桥发出来的,外部上拉,只去到了Q294又找不到,那是不是无解了。
难道又要干桥?
这个时候又去测了一遍所有电压,免得遗漏或者出错,很精细的测到独立显卡供电有0.064V,可能是之前粗略测量给忽略了。这种情况要么是短路,要么是电压输出不对,难道是显卡问题?立马去查供电芯片的条件。
首先测量到38脚VR_ON没有电压
查到开启信号是3V转换这里产生的,我们之前拆了QZ19导致开启信号无法正常产生,那么干脆把QZ20也一起干掉,脾气上来我连自己都怕,哈哈哈。
继续通电测试,发现独显供电还是一样,只有0.064V。
那么继续查芯片的条件,看下供电是否正常
测到16脚VDD,发现没有电压,+5VS,难道又是二级转换出了问题?
查到图纸上+5VS的来源
简单的二级转换,不想研究了,直接干掉了Q285.
通电测试,电流跑上去,哈哈,接上屏幕也正常显示了。
装好准备测试,按开关发现触摸板、屏幕上面LOGO、还有C壳侧面的灯控没有亮,只有键盘的背光是亮的。没有灯孔怎么能行,继续对照图纸查找灯控电路。
对照触摸板排线信号,找到这两个灯控芯片,测试电压正常,打值也没有明显短路,I2C总线,会不是程序出了问题,全网搜索M14X R2的灯控BIOS,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让我给找到了,刷了BIOS灯控就出来了。
再次装机测试,装好系统,显卡驱动正常,放个电影,出现了破锣一样的破音,最后确定是触摸板下面的低音炮坏了,搜了一下要卖160多还是二手的。那肯定不干了。哪里有问题盘哪里就是了。
小时候玩过这些东西,喇叭破音有一种原因是外圈的胶皮和喇叭脱离了,粘上就好,原理就不阐述了。
最简单是用502粘,但是稳定性极差,尤其这种低音炮,振幅很高。或者选择专用的喇叭胶,淘宝有卖,或者树脂AB胶,我这里选择的502,简单确定下是不是这个问题,粘好后,声音正常了。到此,机器完美修复
测机CPU,显卡驱动正常打上

 会员196523300鑫豆2024-5-11 16:15
 会员1419032300鑫豆2023-12-20 16:21
 会员1532249300鑫豆2023-12-20 16:03
 会员3273252元2023-5-6 14:04
 会员12145342元2023-1-28 12:08

811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外星人M14x R2 版号_LA-8381P图纸.pdf

网友:
佩服,很有耐心,动作熟练,这多问题用时三个小时

网友:
板书工整,是我见过最用心的.…

网友:
666   肖老师厉害啊

网友:
老肖的帖子就是不一样啊,个个都是精华

网友:
学习了菜鸟还在学习中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肖哥就是。

网友:
修的很棒

网友:
Q26一陀锡吧

网友:
学习了!
菜鸟还在学习中

网友:
本本哪出了的问题?现在看好贴就要花钱了

网友:
这个排版,看着很舒服

网友:
写的很好   看起来很舒服这个排版

网友:
虽然弯路一大堆,但是分还是要加的!

网友:
思路清晰,排版工整。

网友:
这个修的价格高

网友:
柳岩就是柳岩   排版也漂亮  修机也漂亮 完美

网友:
老师用心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老肖的帖子就是不一样啊!!!!!个个都是精华,给力 !!!

网友:
分析得真的好,加分了

网友:
佩服,很有耐心,动作熟练,

网友:
虽然我只看了前面上点,但能看出LZ的写作水平跟排板都很不错.叫我修可以,但叫我来写,就没有LZ写的好!!

网友:
佩服,很有耐心

网友:
发贴工整 思路清晰 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外星人不好弄啊。。。。。。。。。。。。。。。。。。。。。

网友:
牛皮 大佬技术就是好 好羡慕技术好的

网友:
肖老师,那时候就在讨论你出来之后肯定会成为大神,我要有你的理论就一半我就笑醒了

网友: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人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是我见过最用心的.…

网友:
楼主,厉害西路准,又耐心

网友:
502粘喇叭....找个缝衣针和线缝起来如何

网友:
刚好在修17 R3灯不亮,学习了,有没有人遇到过17 R3灯不亮的,怎么修好的????

网友:
写的很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13):
杂乱的思绪中,您的文字总能拨开乌云,这力量够强大!!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一坨锡怎么导通?小白请教

网友(2020-05-27):
这个板子我修的也比较多的

网友A(2020-07-19):
还是走弯路了,如果仁宝的主板修得多都会知道,先查所有的后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走弯路了,如果仁宝的主板修得多都会知道,先查所有的后继供电。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1-15):
维修技术 强的一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