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7代有基带 无串号

楼主(2019-07-21):
今天接一台同行的苹果7代 有基带输*#06#不出串号,客户描述 恢复出厂显示无服务的,打开主板 检查没有进水的 摔的痕迹,量基带电源的各路供电阻值,么有异常 ,一般不出串号大部分都是CVR1_RFX    XCVR0_RF 射频损坏引起的,直接更换CVR1_RFX,解决问题。信号恢复正常

网友:
修的真麻利

网友:
一针见血,很有经验啊。

网友:
还有一个基带电源通病啊!4个点飞线,咋不弄

网友:
7代真的是问题较多的一代。

网友(2019-09-04):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