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15 9560哪位大佬换过这款机器EC的?

楼主(2019-07-22):
此机器原故障为不识别电池,不能充电,实测EC电池SMB总线一条对地,为EC损坏,网上买了一片拆机没板号的EC, MEC5085-LZY-4换上阻值正常了,可是开机出现上电电流跑起跳变几次后电源指示灯灭,但按一下键盘,键盘背光灯亮,按开关也能关机就是屏不显示。是这种型号的EC有工厂程序吗?还是说换了EC后还需要刷BIOS?跟有些机器一样让BIOS重新刷写一下EC内部ROM?现在没有头绪了,哪位大佬有维修实例的帮忙点拨点拨,省得走弯路,在此感谢!

网友:
拿个剪板的ec

网友:
知道哪里有这种?网上问了没有。

网友A:
用编程器读老ec的程序啊,老的又不是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读老ec的程序啊,老的又不是烧了

MEC5085-LZY-4谁能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C5085-LZY-4谁能读?

不行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C5085-LZY-4谁能读?

不行就只能拿官方的分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C5085-LZY-4谁能读?

这款EC不好刷程序的,

网友C:
一般带不带程序用编程器一搜就出来了,除非冷的不像样的芯片

网友D:
EC自带程序的,买剪版

网友:
这个只能买剪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带不带程序用编程器一搜就出来了,除非冷的不像样的芯片

你的意思这款不带工厂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自带程序的,买剪版

你换过?还是估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这款不带工厂程序吗?

这机器没有外挂ROM,有可能在那主BIOS里,主BIOS你提取分析下,好像有4MB和1MB的文件,只做参考,具体您看下机器!建议兄弟去刷个BIOS试试,下面给你个芯片脚位,供你参考!

网友E:
上去不亮,就直接剪版,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去不亮,就直接剪版,编程器不支持

剪板的问题是没有哦,

网友:
这个EC好像不带程序的,是不是EC没焊好或EC有问题

网友:
自带程序。。。。。。。。。。。。。。。。。。。

网友F:
你好 XPS MEC5085的芯片你修好了吗 我的dell电脑MEC5085也是烧了加我微信S18013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XPS MEC5085的芯片你修好了吗 我的dell电脑MEC5085也是烧了加我微信S180135

你是哪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