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芯片旁三极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9-07-22):
这个月在跑T60电路图的每个信号,通过搜索datasheet,逛论坛,或用迅维的 “芯片级维修中英文互查工具V1.0”,百度搜索,翻阅以前听课笔记等,弄明白了一些。有些由于时间原因,还有资源有限,只有暂时放过。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T60这么老的板子的电路图,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跑电路图的第一块主板,就是花300元从老板那里买来的T60,曾经对照图纸点位图找到每个元件,并且用万用表跑了它们之间的连线,也非常熟悉它的上电时序(T60 的上电时序不知看了多少遍)。
下个月打算跑另外一块板:cq40的电路图的每个信号,板号为la-4114p
,这块板是店里换板换得最多的,起码有4、5块吧,这块板我也跑了它的每个元件的连线,包括CPU座里面和其他部分的连线,并且今年要焊接完它上面的每一类元件,包括各类接口、各类小芯片、小元件、所有bga芯片。
闲话到此为止,进入正题。T60温控芯片max1989旁边的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不懂。
图:
上图中Q38、Q42、Q104的工作原理不懂,望懂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兄弟 都9102年了     还研究这么老的本本

网友:
通过三极管组成“温度检测探头”,用于监测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都9102年了     还研究这么老的本本

你穿越了吧?9201年。哈哈

网友: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二极管有单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所以都只是把二极管作为整流或者开关来使用。其实二极管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能,就是它能够很好的作为温度检测器件,稳定、可靠又取材方便而且非常便宜。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它还可以这样用。
    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二极管的PN结具有负温度特性(PN结的结电压随温度成近似线性变化),温度每升高一度C,它的正向压降就降低3mV左右。如果用5个1N4148二极管串接的话,那么就有15mV/度C的变化。对于用LM358以及LM324或者LM339的运放或者比较起来说,只要变化2mV就足够使输出翻转了。具体使用时只要用一个电阻和二极管串接,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让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在0.5至3mA之间就可以了。从二极管两端取出正向电压给比较器输入端。
    同理,三极管也有同样的功效。用三极管做温度检测探头,可以将集电极与基极短接,用发射结做温度检测,效果要好得多,尤其是温度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穿越了吧?9201年。哈哈

兄弟你的头像很嗨哦

网友:
那么有耐心   ,研究个单U的 好点 ,

网友:
2楼正解,理论基础非常扎实

网友:
这个原理好老了,感觉以前学的跟现在的新板子都用不上,不过老的修的多了经验足

网友:
这个原理跟现在的本都适应不上了

网友C:
三极管特性:零点漂移,随温度升高三极管c极电流IC升高IE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特性:零点漂移,随温度升高三极管c极电流IC升高IE升高。

”岁月柔情“你不懂不要紧,但不要乱说。上图温控电路中的三极管只有一个发射结连接到电路中,你别说什么三极管特性。零点漂移是什么?你上百度搜一下再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