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焊盘补点求助

楼主(2019-07-22):
各位大神, 手机的显示插座掉了2个点,另外一个刮出线,已经补好点了。另外一个没有线,好像是连根拔起了,不知道怎么补点。求助。

应该是38脚掉点。

网友A:
飞线要么,挖坑补。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看看别的大神有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要么,挖坑补。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看看别的大神有好方法吗?

这个焊盘本身就有个大洞了,没看到铜线,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挖到铜线。

网友:
有大神支招吗?跪谢!

网友:
这种不太好办。挖深点补补看 。不行查一下图纸是直连CPU吗
这种线一般中间会有电阻或者电感电容什么的,直接找到飞线过来。别的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B:
你这个都找错了方向,看第一个图纸那个掉点是第三角不是38脚,第三角应该是屏正级供电,应该可以看这条线上有别的元件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找错了方向,看第一个图纸那个掉点是第三角不是38脚,第三角应该是屏正级供电,应该可以看这条线上 ...

ok,谢谢提醒。

网友:
找到那条线跑到哪了  直接飞线

网友C:
这是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型号主板?

华为nova2 plus

网友:
和这条线上的零件飞线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空点

网友D:
你这个,看你图纸本来就是空脚的啊!你这个在图纸上是第5脚!

网友:
兄弟 666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看你图纸本来就是空脚的啊!你这个在图纸上是第5脚!

我已经凌乱了,我也不知道是那个脚,要是空脚最好不过了。掉点的地方确实没有挖出来铜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凌乱了,我也不知道是那个脚,要是空脚最好不过了。掉点的地方确实没有挖出来铜线。

放心你这个就是空脚!图纸看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心你这个就是空脚!图纸看不懂吗?

是的,小白,图纸看不太懂

网友:
图纸上和板子走线看  应该是3脚  装屏  会暗屏, LED+  找到LED升压 IC  旁边都有大电容 直接飞线吧
这种看不出来的,先找屏幕信号线 都是成对的, 每对中间隔着底线排列 都是几对的出现,非常规整, 你那个明显在对面那排, 所以是3脚。而不是38脚  看板层烧黑。应该板层有短路了,小问题刮开板层打值不断或不短接飞线,短路就烧,断路就飞线到大电容, 值正常无升压,换二极管、升压电容、升压IC

网友(2019-08-22):
这个看着都怕,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好多的大神学习了6666

网友:
用刀片挖点,挖出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