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47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22):
                      故障机器      宏碁
  故障  不开机
    机器拿来说是上USB设备后就不开机了,这时候心想不会是U挂了吧  那还修个鸡毛啊,直接拆,发现没有明确的短路,而且待机还出来了,按下开关发现有触发动作,0.00到0.01  然后掉了掉的很快,还是再次触发,直接找来图纸 发现机器已经出来了EC给桥的高低高也正常了,那么接下来就是S3和S4了 一量发现没有,又奔向了南桥的待机了, 一查发现全正常,此时心想不会真的挂了吧CPU,这样的话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既然是查USB烧的一查USB接口的数据也发没有短路啊,而且供电也不短路,这样又回到南桥待机了,VCCSUS3_3, 也就是这个,发现没有,但是按下开关瞬间发现有出来,而且开启来源于EC的S5_ON,既然这个都出来控制南桥待机的,那么机器是不是已经触发了,然后检测到不正常掉了,结果一上示波器明显了   看吧,1.5v都是出来然后掉电, 而且总线供电也出来了,经过一番,发现CPU 供电没有,肯定的应为还有一个供电没有不知道什么供电我没看,然后就又奔向了后继转换发现问题    看吧转换电压抓出来这样,肯定不正常啊,一打值发现问题,处理好后直接装机测试

补充内容 (2020-1-15 16:20):
QQ. 1035672944

网友:
这是哪个供电??打值是短路吗?

网友:
示波器测量就知道,这是触发瞬间掉电,万用表没及时捕捉到s3掉电,让楼主误以为没出s3,跑去修待机条件,走了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