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机型:ASUS FL5900U 版号:X556UV REV 3.1 内存帖子型号:X556UQK

楼主(2019-07-22):
机型:ASUS FL5900U
版号:X556UV REV 3.1
内存帖子型号:X556UQK
第一个是合成纯净ME
第二个是屏蔽内存

网友:
另外那个u的GT 电压  在进系统时候才会有0.135 其他时候没测到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压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刷了亮机快,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电压是哪个

网友A(2020-08-21):
刷了屏蔽内存那个BIOS之后没显示  加内存也没显示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A:
刷了屏蔽内存那个BIOS之后没显示  加内存也没显示

我的和你一样刷了点不亮

网友(2021-10-05):
板号和版本要对好啊,或者内存类型不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