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帮忙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9-07-22):
求大佬讲解

网友:
直接说出你对这个电路的疑惑

网友:
这是NB里面的电路吧,电池低电量条件下,PCH收到低于一定电压后就无法开机或强制断电了吧。PCH如果收到这个信号,就不会发出PG信号给EC了

N沟道,看图,知道N沟通就搞清楚导通条件了。G极就是控制及,来自PP3V3_SUS_SMC_L,只要电压大于2.5V就导通DS

主要就是查SMC_BATLOW_L的信号来源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是EC发的还是哪儿发的

PCH桥的PM_BATLOW_L是内部有一个20K的上拉信号(意思就是内部正常高电平,不能被拉低,它是桥工作的条件之一)。如果电路满足条件导通了,SMC_BATLOW_L信号发过来就拉低了内部信号,这样桥就不工作了

不过这个电路应该是在不同状态下,电压是不同的。某些状态下可能不需要工作(例如开机后)

没怎么修过NB,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