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M LX PLUS维修

楼主(2019-07-22):
开机进BIOS 12V偏高,有没有哪些朋友修到过,请提示?

网友:
IO周边电阻检查看看!应该是阻止改变了!

网友:
一般是12V或者5V的检测电阻问题,论坛上有很多帖子,你看看应该就能搞好,祝你好运。

网友:
查io的12v检测脚,一般是12v通过11k和1k的电阻串联分压出1v给io,你这肯定是分压电阻变质了

网友:
搞好了,谢谢各位!方法论上有

网友:
分压电阻。

网友:
去掉IO的12VIN相连电阻,然后连到5VIN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