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 M2700复合电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7-22):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进水修好后不充电,连接USB电流仪表保护

【维修过程】接到设备充连接USB电流仪表,看下充电电流,如图:

只要数据线连上尾插接口USB电流仪就会自保护不显示,机器可以进入系统,故障大致判断充电电路问题。拆机测量到(C2105)这颗电容一端连接M2800集成电感对地二级体制偏低短路。如图:

连接充电芯片(U2101)的一端二级体制正常,问题找到,原来是集成电感内部损坏了。拆下集成电感,再次测量C2105连接M2800集成电感的阻值正常了。换上新的集成电感M2800,装机测试,充电正常电流仪表显示1.3毫安。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又学一招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