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1待机0.2 3V芯片烫

楼主(2019-07-22):
3V芯片发烫,5v的正常,3V芯片换了还是一样问题,SY8208B为3V芯片,只发现5脚LDO2.3V  是不正常。偏低了,应该是3V。
按经验速度快一点。猜测可能后继有短路,不想下图纸,大致量了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第一    io测周围电容无短路,应该不是它。
           第二    根据以前三星R467系列,测量CMOS电池,发现电池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出再RTC电路部分,测RTC旁边连接的电容,不短路,
于是拆掉相连的电容还有一个D23,通电,电流还是是显示0.2的待机,但是3V芯片不烫了,测量3V出来了。
一想这可完了,可能跟CPU有关,一摸cpu,一顿骂娘,靠近晶振一角,发烫。   鉴定CPU损坏。
于是上BGA,拆掉,原先是I5的,从料板拆了个I3的,撒球,撒锡球,真他娘的难弄,好容易滚一起。经过一番折腾,上板。
装好,通电,待机0.02然后0.01.准备测待机,机器自动触发开机了,断电,上内存。开机,蹦跶几下电流,终于显示ACER了。
回收的机器,这样一搞,就好卖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有3、5v电容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