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324这种芯片谁有焊接经验

楼主(2019-07-22):
这种芯片谁有焊接经验、换了好几个 都感觉没焊好

网友:
这个我是凭经验手感来的

网友:
我之前焊过,在主板上焊盘加锡,拖平芯片,凭感觉换上就好,

网友:
真心有难度

网友:
随便焊,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一定要用吸锡线托平,不要加锡,上面涂助焊膏把芯片放上面,用风枪吹,用镊子轻轻推一下到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吸锡线托平,不要加锡,上面涂助焊膏把芯片放上面,用风枪吹,用镊子轻轻推一下到位就OK了

感觉你说的靠谱谢谢

网友B:
在主板是别拖焊盘,凭感觉吹,如果拖了焊盘就对好脚吹不行上BGA吧

网友:
这个汗多了就行了  多练习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主板是别拖焊盘,凭感觉吹,如果拖了焊盘就对好脚吹不行上BGA吧

懂不懂?这芯片用上BGA

网友:
就当芯片焊

网友:
焊盘一定要用吸锡线拖平,芯片脚用烙铁均匀上锡。用松香或者焊油助焊,温度够了自动复位,很容易呀

网友:
先把焊盘托平再用镊子夹住芯片用热风枪吹焊盘后用镊子把芯片慢慢放到焊盘上对好位置

网友:
这个芯片最好焊了  多整几次就找到感觉了   我的方法 先焊盘上好锡,然后多搞点焊膏涂在芯片上边,先风枪加热焊盘 焊盘上的锡快融化的时候把芯片放上。在加热 待焊锡完全融化了 夹子轻轻推一下芯片  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
一般估计都是芯片本身不太好焊,引脚打磨过的。

网友:
这种芯片是不好焊,上次都焊坏两个

网友:
没事拿几根内存,拆装闪存练练手,找下感觉

网友:
一般不需要吸锡线的,(我们的船长也不用的,哈哈)当然我们的目的只是把焊盘搞平,没信心就用吸锡线吧,跟你说个小诀窍,一般用风枪拆芯片后不要动焊盘的,你只要能看到规则完整的焊盘就行,拖掉有时反而焊不好,这是经验,需要配合手感操作的

网友:
这个是真难搞的  凭感觉焊

网友:
这种难度不大,首先上低温锡上锡,再用吸锡带清焊盘,芯片退锡补锡,清理干净焊盘,风枪280度给焊盘预热一下大概吹10来秒,加少许焊油,不要太多,多了芯片会飘,再装芯片,装芯片温度350度,时间不能吹太久,大概10吹秒左右再用镊子轻推芯片,根据环境温度疯抢温度设定自己掌握,凭手感锡溶解了会自动归位,锡没有溶解芯片轻推不会有自动归位感的

网友:
熟能生巧吧,这个不难焊,你是没焊过thinkpad那种玻璃芯片,那才难

网友:
烙铁两头都拖好锡,直接风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