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5000U键盘失灵问题

楼主(2019-07-22):
华硕 U5000U 刷BIOS,后正常,但有时不稳定,求解,67YUHJ,不好使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有     我也有一台  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有     我也有一台  一样的现象

你解决没有  我手里刚刚接到一台

网友:
可能是ec问题,你看看线路正常嘛

网友:
已经修好,键盘不好用,无非就是断线,键盘不好,EC,大家都没有想,接口不会坏吗,我 的不稳定,重点敲几下键盘就67YUHJNM不好用,换了接口好了

网友:
您好!这个是通病来的,这个请关注一下昆明迅维快修五华店

网友:
修到过,估计是通病,我当时修是测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有两根靠右边不相连的跟其他不一样。然后把那两跟线路割断,翘起EC的引脚飞线到接口就好了,估计是板层问题

网友:
测测接口的阻值和电压,会有结果的

网友:
这个都说是键盘接口的问题,今天也接修一台,键盘,触摸板都用不了,货订过来换了问题也是一样,准备换接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