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封装属于自己的系统求解

楼主(2019-07-22):
本人新手
向在座的各位大神请教
如何封装属于自己的系统并装完系统后装上自己指定的软件
求各位大神为小弟解答

网友:
网上有教程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复杂,一两句说话不清楚……

网友:
进pe选gios选一一二就可以了

网友:
到IT天空网站看看,我就是用这个网站的软件封装的,精简后加最新的驱动,win7 64位4.8g,到这个网站多看看吧

网友:
VDM、GHOST等都可以啊。

网友:
百度一下,教程多的数不清啊

网友A:
it天空封装系统工具或万能驱动包有点问题,封装的系统安装后改好多东西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B:
http://taipingyangrj.xijindianzi2.cn/xitonggongju/xitongmupan/333.html

谢谢大神的链接。。。。。。

网友:
你可以安装完自己喜欢的软件后再封装,免得进系统后再安装设置,节省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t天空封装系统工具或万能驱动包有点问题,封装的系统安装后改好多东西

都用天空的就不会安装任何东西,这叫EU特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用天空的就不会安装任何东西,这叫EU特权!

你牛X IT天空的软件一般集成·2345的软件,直接删除软件就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