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6670 恒金 D3 2G 显卡无复位和多处电压异常维修

楼主(2019-07-22):
拿到显卡我测试所有供电都正常测试数据为下:
GPU 核心供电 1.2V

显存 供电 1.65V

VDD1.8V

当测试到5V-DDC时候发现电压6.5V这个电压明显偏高了,该电压是有PCI 12V 供电提供经过1117 、7805、但是这个显卡采用的什么型号我忘记型号了,那种小封装的3脚芯片但是我自己找了半天就是没有发现有一样的芯片,后来用7805代换后电压正常了,

VDDC1.0V

全部电压基本正常了,然后上机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然后测试了时钟,也正常,但是测试BIOS 1脚没有CS片选信号,然后仔细检查了外围元件没有发现有异常情况,再测试了复位信号,发现复位电压为0V,希望就是这里的原因了,

GPU复位信号A卡一般都用一个5脚的门电路然后再到GPU:

这里芯片的1-2脚是输入端,我测试两个脚的电压都是3.3V正常,还有5脚供电也是3.3V,但是4脚电压为0V,直接换芯片后出复位信号了电压也正常了。

然后上机测试了一会没发现问题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