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5030暗屏求助

楼主(2019-07-22):
联想23寸一体机c5030 2014年购入 一直正常使用 近日突然暗屏(手电照射有显示 背光不亮)用hdmi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以为是高压板坏了 TB买了一块同型号换上问题依旧 找联想售后说是主板坏了 要价700 还是修板子不是换板子 因为此主板已停产。。算了 我自己死马活马试试吧 这个进高压板的12针插槽只有几个3伏 没有12伏输出 具体如图 请各路神仙给分析一下大概什么原因 还有没有必要折腾?

网友:
图片压缩的好惨啊。。

网友A:
高压板供电,一般连着一个保险。位置在接口附近

网友:
先去迅维学一期显示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供电,一般连着一个保险。位置在接口附近

谢谢 我找一下

网友:
一般高压供电不足

网友:
接口保险,我修过这玩意,一般是高压板有问题导致烧保险,你换高压板后再修下保险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