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研为yw-X79-E主板维修思路和图纸(或力阳x79主板图纸)

楼主(2019-07-22):
研为yw-X79-E主板,突然sata口全部失效。按照论坛里指点,查耦合电容值基本正常,其他时钟啊,电压呀,不知咋找测试点(南桥正反面很多TP测试点,看不明白,迷糊了)。想找到图纸,慢慢再研究。(力阳x79主板图纸也或可参考,因为bios两者通用)。求群里大侠出手,谢谢。Bios我已经放坛里了,供大家分享。

网友A:
查一下桥的sata模块供电看正常没?如果正常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桥的sata模块供电看正常没?如果正常有可能是桥坏了。

谢谢大虾。没图纸,不知SATA模块供电测试点在哪(TP测试点很多,没找到说明),能否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虾。没图纸,不知SATA模块供电测试点在哪(TP测试点很多,没找到说明),能否指点下?

没图纸不好找了,你可以找同样的桥芯片的图纸参考一下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
这个X79应该使用英特尔6系列芯片组改成了,看看桥的代码,是不是属于B2步进,B2步进SATA模块有缺陷,会越用越慢到最后完全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X79应该使用英特尔6系列芯片组改成了,看看桥的代码,是不是属于B2步进,B2步进SATA模块有缺陷,会越用 ...

这个是C602芯片组的,是服务器主板

网友:
版主加下我qq 1754394846  我也有一块 我们对照大组织

网友:
版主看到请回话

网友:
248554519,我Q号

网友(2019-09-07):
最后检查是南桥部分损坏,没有芯片和工具,不换了。目前加了块STAT转接卡,一块杂牌120G固态硬盘,读写可达到400M,正常使用中。维修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