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索尼本换屏不当导致无背光

楼主(2019-07-22):
一台SONY VPCSD-113T,客户自备的屏让我帮忙换下,对于笔记本只是略知皮毛,这本子要拆个后盖才好取电池,一时大意换屏时未取下电池,致使换好屏后无背光,外接屏正常,本机屏电筒照射可见图像,换回旧屏及其他测试用屏故障依旧。

拆机,40PIN LVDS接口处拍照如下:

结合LVDS接口定义,应为左1右40,右边3个脚(38-40)应为背光电压(19.5V),35脚为LED PWM控制,36脚为BL_ON(背光开启),放大点看看:

35脚、36脚分别由5脚芯片(上有AE字样)输出,无图纸也查不到准确资料,大概了解到,这芯片用于生成3.3V电压,基本上无背光的问题应该就在这三个电压上了。SONY这本子设计的特殊点,C壳上固定了键盘、开机小板以及触摸板、读卡器等,通过两条软排线连接到主板,如果测量的话,是否还要连接好两条排线按开机后才能测量?高倍放大镜、超细表针是否一样都不能少?

四位跳线开关也正常我这台是OFF/ON/OFF/OFF,第二位反复拨动过也测量了是通的。

后来想想,这种小贴片,不说备件的问题,有了备件像我这种业余级维修也焊不来。还担心进一步扩大故障

仔细想想挺悲哀的,看了很多技术文章,原理啥的也了解一点,其他大神的帖子也看了很多,拆装也都没有问题,到关键一步,总是卡壳,无法进步让人沮丧……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如果只是BL_ON没电可以用屏供电3.3v做开启电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量下19V保险或者3.3保险 我前天帮一个商家修了个本子就是自己换屏没有取电池烧了19V保险 个人建议哈 看情况

网友:
分析的透彻

网友:
拿专业的人修吧,别把故障在扩大

网友:
没图纸吗?

网友:
保险烧了!

网友:
这个确实悲剧 碰到过同行送来的机器清灰换屏不亮的 那个真的是悲剧!

网友:
对照图找查查是不是信号出现了问题

网友:
先查查有没有19V供电,或者看看附近有没有保险烧了的,一般这种换屏后不亮的大多是背光保险被烧,或者管子坏了不出主供电。

网友:
没烧屏就好

网友:
没图、没件、没先进工具,还是发出去维修了……

客户挺看重这机器的(其实也就二代I3机器),解决好问题是主要的。

网友:
AE系列的管子型号是NB671  集成上下管的管,用于3.3V 5V 1.05V 0.75VS等输出,清华同方机械革命师 1511上用的最多,炫龙炎魔T50-781S1N上的U103,U109也是

网友:
直接一坨子的事情,还要看啥电路,你不知道屏幕40针定义吗?没有自己去搜搜,吧PWM和en短接就没问题

网友:
先看下有没进水的地方,或明显烧糊!

网友:
第一次出手失败应该属于正常,问题是机器是别人的不好交差,没有拆掉电源就搞确实有点危险,但也有碰巧能搞好的,还是要找个地方系统的学习一下比较好,不然可能以后会有很多地方要赔钱的。            这次的SONY的机器,便宜,下次来个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咬了一口的烂苹果,那就要破产了。

网友A:
上个月给一个HP6531S的机器清灰,清完后屏幕直接白屏,最后确认是屏坏,你这个悲催不?

网友:
不久前一个AIR换屏就拒了,不敢接(主要是屏太贵),貌似客户最终也没修好那台烂水果。。。

还换一台联想游戏本的屏,144Hz的,拆装难度有点大,装好测量也都正常。过阵子说有线闪,让拿回来说是用用又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给一个HP6531S的机器清灰,清完后屏幕直接白屏,最后确认是屏坏,你这个悲催不?

老铁,你是带电池除个尘吗,如果不是你这点太背il把

网友:
其实没背光可以考虑下背光开启和屏背光供电,屏3V应该是已经正常了否则是没有图像的哦。。。

网友C:
索尼啊 这操蛋     不知道设置几个这开关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你是带电池除个尘吗,如果不是你这点太背il把

6531都是老机器啦,外置电池  拆机第一步必须先拔电池啊,那次我也觉得运气背,当时客户还在场的。

网友:
这种还是很少见。,。。。。。。。。。。。。。。。。。。。。

网友:
最好养成习惯  拆机子之前先拔电池  别懒这一步

网友:
                        你没拆电池吧

网友:
开启可以直接拉个屏供电试试,拉之前打打阻值

网友:
最怕索尼的笔记本了,不叫麻烦!!!!

网友D:
楼主,背光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修一个平板,修好了,在最后,,忘记了有电池,带着电池插屏,,,隐约闻到一小点的烧焦了的味道,调亮度的功能就不好用了,一调到高亮度时就保护,,暗屏了,不知道哪里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背光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担心扩大故障不敢弄了,发出去给别人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啊 这操蛋     不知道设置几个这开关有啥用

不同屏幕的设置开关,设定EDID数据的

网友:
楼主技术66666666666666  谢谢分享,学了知识以后备用

网友:
前天有个客户换T450屏 把屏整烧了 主板也烧了 保险的事

网友:
估计还是短路了  看下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