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PLUS 鼠标键盘用不了维修

楼主(2019-07-22):
今天第一次发帖,不怎么会发,老手见笑了。进入正题,一片华硕B75M-PLUS 1.02 鼠标键盘用不了,插USB口也用不了,观察发现鼠标键盘背光灯是亮的,说明电压5V正常,那就数据的问题了
这种问题以前技嘉板也遇到过,应该差不多,已是更换CPU电源接口旁的的330和472排阻,

上电试机,USB口鼠标能用了,键盘用不了,那就把键盘鼠标接口的防静电6脚芯片拆了吧,上电,果然是它问题,维修完毕。最后因为没有洗版水,用大力橙柏油清洁剂擦洗,效果杠杠滴,还不会起白。

鼠标用不了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3445-1.html

网友A:
这种问题技嘉主板很常见都是P口坏引起连U口的键盘鼠标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技嘉主板很常见都是P口坏引起连U口的键盘鼠标不能用

是的,技嘉板遇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