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A -B85-D2V 不触发,维修可以正常开机后不能关机了

楼主(2019-07-22):
GA -B85-D2V 不触发
量开机电压3.3伏
根据迅维网贴量IO 芯片IT 8260E引脚104电压3.3正常。原贴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4210-1-1.html
直接对地短接104后,再按开机键就能正常开机了。
但发现能开机却不能关机,同时reset键有效。
求教是为何,需要再飞线至绿线脚么?

网友A:
ASUS的资料是少 --LUGUO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资料是少 --LUGUO

这是技嘉呢兄弟

网友:
这个板不是通病pson断线吗

网友B:
他那帖是断线,飞线接上。你这是直接短接?

网友:
这是技嘉呢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那帖是断线,飞线接上。你这是直接短接?

呵呵,实属无意……
所以跟着就上电试了下
发现能开机了也纳闷
接着发现不能关机了更纳闷
所以求教

网友D:
你这么短接是不是相当于一直按着开机键啊,所以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短接是不是相当于一直按着开机键啊,所以关不了机

没有 不是一直短接,是对地碰了一下

网友:
本来开机电路就不正常。短接只是绕开了开机电路。把开机电路修好,说不定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实属无意……
所以跟着就上电试了下
发现能开机了也纳闷

按开关机动作查嘛。按了开关。看下相对应的线路有没有动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机动作查嘛。按了开关。看下相对应的线路有没有动作啊。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短接是不是相当于一直按着开机键啊,所以关不了机

一直按着开机键会四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