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无法开机

楼主(2019-07-22):
联想X220i,HO225-3,插上适配器后,键盘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按下电源开关后无反应,CPU风扇不转。按月饼大侠的时序量下来,VCC3SW为3.3V,VINT20正常,VCC3M为3.3V,VCC5M为5.02V,15V正常,28V为24.5V,VCC3LAN、VCC3FP均为3.3V,感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启动。手摸CPU铜管有温度,跟喝的热水温度差不多,通电时间延长,温度升高。没有专业的维修电源,没能测待机电流。感觉迷茫了,高手出来给指个路。

还有一个现象,万用表笔点到MPWRG时,M1_ON会变成0,然后除了VCC3SW和VINT20之外,其余电压全变成0,插拔适配器重新上电后可以恢复为正常状态,但仍无法开机。

网友:
电流测试,待机电流0.28A,全程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