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电脑装win10/win8原版系统,右击桌面空白地方转圈圈6秒钟

楼主(2019-07-22):
    经常遇到有些笔记本电脑装win10/win8原版系统(特别是那种原本是自带win8,或者win7的老电脑),装完显卡驱动后(集显或者独显都发生过),右击桌面空白地方,要转圈圈6秒以上才能弹出属性,右击其他地方都能立马弹出,就是空白桌面不行,只要停用显卡驱动或者卸载后就啥都正常,驱动上官网上的,第三方的,都没法解决,按照网上方法要不系统找不到,要么就没啥用。    前几天遇到1个苹果a1466也是这样,他原来就是win8,重装win8原版,就发生这种情况,bootcame和第三方显卡驱动,都是卡,最后没办法装win10竟然好了,用的还是win8的bootcame,

    所以请问各位高手,有啥简单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还是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我记得修改注册表可以解决。具体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驱动问题吧

官方提供的也是这样,就是没法解决。

网友B:
复制下面命令到txt文件,另存为bat文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好。
regsvr32 /u /s igfxpph.dll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f
reg add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new /ve /d {D969A300-E7FF-11d0-A93B-00A0C90F2719}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HotKeysCmds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IgfxTray /f

网友:
我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打开注册表定位到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这里面只留new 其他都删除,就可以了,win10系统删除不了这里面的有一项,不用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制下面命令到txt文件,另存为bat文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好。

txt文件保存只有txt格式,没有b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txt文件保存只有txt格式,没有bat

直接把txt改成bat

网友:
原版的是没有优化的。

网友:
换固态基本上都能解决或32位系统可解决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