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正常使用突然熄屏 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22):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突然熄屏,然后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手机使用中出现熄屏,然后不开机,很有可能是主板出现故障才导致的。要是伴随着手机发烫,很有可能是主板短路造成的。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先接充电器排除是手机没电造成的不开机,接充电没充电电流。看来不是手机没电,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接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发现接电漏电三百多毫安。

  拆开屏蔽贴,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有一颗电容已经烧坏了。

  此电容是 PP_VDD_MAIN 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 C2859。

  直接用镊子挑掉,接可以电源漏电清除。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PP_VDD_MAIN 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 C2859 对地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牛逼 电容短路都能看出来

网友:
这种捡钱的按列就别发了

网友:
案列虽然简单,对新手还是有用。

网友:
这么简单,不过在屏蔽罩下也不好发现

网友:
最近在学习手机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