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9-07-22):
如图. 2的位置高电平,拉低Q77,3的位置低电平. Q76 Q75 P管 工作.

1的位置高电平,拉低4的位置. 4又根5相连. 拉低Q77 2脚. 使3处高电平. Q76 Q75 不工作.

谁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是不是多些一举了.

网友A:
which motherboard circuit is this ....????

网友:
感觉好奇啊,自己转换名字然后控制自己,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ch motherboard circuit is this ....????

H61M-S2P   REV2.0

网友:
DEPSLP 深度睡眠信号?

网友:
看不懂,基础知识不行。。。。

网友:
实在看不懂,不过来学习一下三脚管子。三脚管子测量不会

网友B:
I am not expert but trying to explain this circuit if wrong please correct it,   As circuit above Q79 and Q77 are NPN transistor and this circuit if Q79 activated 5vl_en will ground . so, it should not be activated that is why DEPSLP must come LOW (Q79 transistor is for protection),  while DEPSLP coming LOW 5vl_en remain active that is injected to base of Q77 to pull low , as Q75 and Q76 are PNP transistor need low to activate and convert 5vsb to 5vdual which is already done by Q77

网友:
找好板测了. 流程是-DEPSLP控制5VL_EN.  5VL_EN控制Q7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am not expert but trying to explain this circuit if wrong please correct it,   As circuit above Q7 ...

Q75 Q76 are PNP.  Q77 with low then they work.

网友:
exactly right i also mention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