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C 1.00 不过内存

楼主(2019-07-22):
小白 发一个帖子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直接点直奔主题  华硕H61M-C 1.00 经常不过内存  内存这边所有电压都正常 用示波器测试总线两根线 一根有波形一根没波形 打开点位图发现118脚 去了 SQ19 用示波器测试SQ19 2脚没波形 在测试 3角就有波形 换了SQ19 就OK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 thanks a l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 thanks a lot

老外?少见哦

网友:
是不是HK的低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呀

网友B:
你说的2脚是B级吗?3脚是C级吗?三极管坏了把电压拉低了?不懂!三极管导致没波形

网友:
都是大师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2脚是B级吗?3脚是C级吗?三极管坏了把电压拉低了?不懂!三极管导致没波形

不是三极管 mos管 1G 3D 2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2脚是B级吗?3脚是C级吗?三极管坏了把电压拉低了?不懂!三极管导致没波形

3角是桥发出的总线信号 2角进的内存

网友:
全靠有示波器。没示波器估计凉了 万用表测试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所有的品牌主板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这类故障。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