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易达-368A电源有维修价值么

楼主(2019-07-22):
垃圾堆里拾一个普易达-368A的坏电源,IC是SDC606P+HS8108B的,开关管是13007打算换J13009-2上去,大概量了下有两只整流管短路, 图中两只20S45,在某宝上淘了MRBF2045CT塑封到手后再换上去,连接Y电容的一只电阻烧黑,在路量只有只15欧, 看不到色环,不知电阻多大,有知道的大神望告知,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发的图看不道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发的图看不道呀............

不好意思了,不敢大拆,不大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了,不敢大拆,不大懂

现在能看到了。。。。。

网友:
看到这种薄如纸的散热片可以直接报废,别浪费时间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做,修个电源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还是觉得在浪费时间,电源不值得修。

网友:
这个电源不值得修,修好了也不敢上机用。

网友:
这电源也修?我以为是维修用的可调电源

网友:
我的这个电源上几天刚坏了,没5vs输出,两个20s45量任何三个脚之间都只有几十欧电阻,估计是这块地方坏了。你那个电阻我回家后拍个照你看

网友:
要几级才能发帖

网友C:
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哪个电阻换了个20欧电阻1W上去,手里只有1w和0.25w,旧板上的电阻沒哪么长腿。

网友(2019-10-14):
山寨电源,便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