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版号 MBX-224 不显,改集显

楼主(2019-07-22):
机器拿来是不显

看上面保修标签,已经在别处修过两次,心想应该又是显卡问题

拆机,显卡修过,心想就试试看改集显

这是板号

我们开始吧
1. R5807 / R5806  0Ω 改去 4,7k

2. R5795 / R5809 / R5796 / R5810 –   40Ω 改成 100Ω
L76 and L77 加两个电感
加两个电容在 C6155 / C6158

3. PR222 27k 改成 39.2k

4. PR183 15K 改成 10.5K (不好意思,这个没找到位置,没改上)
找到的朋友请留言分享,谢谢

5. 刷上bios (附件)

6. 开机成功,视频测试两天没问题

Sony mbx-224.rar

网友: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this bios and information...

网友A:
现在看到AMD的显卡机器,我在想,我是接修还是不接修呢?接修吧,那肯定已经让很多的维修人加焊过的,拆开焊油一堆,再修,用了不多,又得返修,还落得名声不好,换个芯片吧,客户肯定又舍不得出钱,因为上次维修时出的加焊的价钱,这次比上次贵了,客户肯定又会说怎么这次换芯片比上次那家贵不少,殊不知加焊和换芯片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在这种改INTEL 集显的挺好,一般都不会再坏了,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啊,PR183已经找到,位置如图, 我是撇开来量阻值,  侧得为75K   另外旁边那个为pr210 图纸下面写着NC,应该是没装,最后向楼主学习,少做伸手党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AMD的显卡机器,我在想,我是接修还是不接修呢?接修吧,那肯定已经让很多的维修人加焊过的,拆开 ...

是的,我也是跟顾客说修显卡返修几率比较高,集显很稳定。
一般他们都是上网看看电影,集显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啊,PR183已经找到,位置如图, 我是撇开来量阻值,  侧得为75K   另外旁边那个为pr210 图纸下 ...

非常好,谢谢你

网友:
技术不错,基本功扎实

网友:
记忆深刻,但我的是不触发,有时候 还能进系统,学习了

网友:
不错,敢动手的人都能成功,其实这个显卡好便宜,散热也好处理,换一个显卡会更好。一般遇到显卡贵或主板掉点多鼓泡才改。

网友:
还重来没有改过   学习了

网友:
这样改了后不用断开独显供电吗?????????

网友:
简直钦佩到不行!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2019-10-17):
附件不能下载

网友:
目前还没有改过  但是这个机器也少了    有可能遇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