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施工图流程,这次全讲清楚了

楼主(2019-07-22):
电气施工图所涉及的内容往往根据建筑物不一样的功能而有所不一样,主要有建筑供配电、动力与照明、防雷与接地、建筑弱电等方面,用以表达不一样的电气规划内容。

电气施工图的特点

(1) 建筑电气工程图大多是采用统一的图形符号并加注文字符号绘制而成的。

(2) 电气线路都必须构成闭合回路。
(3) 线路中的各种设备、元件都是通过导线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
(4)在进行建筑电气工程图识读时应阅读相应的土建工程图及其他安装工程图,以了解相互间的配合关系。
(5) 建筑电气工程图对于设备的安装方式、质量要求以及运用维修方面的技术要求等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出来,所以在阅读图纸时有关安装方式、技术要求等问题,要参拍照关图集和规范。

电气施工图的组成

(1) 图纸目录与规划说明
包括图纸内容、数量、工程概况、规划依据以及图中未能表达清楚的各有关事项。如供电电源的来源、供电方式、电压等级、线路敷设方式、防雷接地、设备安装高度及安装方式、工程主要技术数据、施工注意事项等。

(2) 主要材料设备表
包括工程中所运用的各种设备和材料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等,它是编制购置设备、材料计划的重要依据之一。

(3) 系统图
是平面图的一个补充,它与平面图相辅相成,是指导施工的重要部分。

如变配电工程的供配电系统图、照明工程的照明系统图、电缆电视系统图等。系统图反映了系统的基本组成、主要电气设备、元件之间的连接情况以及它们的规格、型号、参数等。

照明系统图

消防系统图

动力系统图
系统图主要是由电源电压、总开关、分路开关、导线规格、穿管规格、敷设方式、回路编号、回路容量组成。

系统图的组成
(4) 平面布置图
是系统图的的一个补充,它与系统图一一对应 ,是指导施工的重要部分。

平面布置图是电气施工图中的重要图纸之一,如变、配电所电气设备安装平面图、照明平面图、防雷接地平面图等,用来表示电气设备的编号、名称、型号及安装位置、线路的起始点、敷设部位、敷设方式及所用导线型号、规格、根数、管径大小等。通过阅读系统图,了解系统基本组成之后,就可以依据平面图编制工程预算和施工方案,然后组织施工。
平面图通常分为:照明平面、动力平面、消防平面、弱电平面、防雷平面、接地平面。

照明平面

动力平面

消防平面

防雷平面

接地平面
平面图主要是由设备、配电箱、与设备连接导线、回路编号构成的

(5) 控制原理图
包括系统中各所用电气设备的电气控制原理,用以指导电气设备的安装和控制系统的调试运行工作。
(6) 安装接线图
包括电气设备的布置与接线,应与控制原理图对照阅读,进行系统的配线和调校。
(7) 安装大样图(详图)
安装大样图是详细表示电气设备安装方式的图纸,对安装部件的各部位注有具体图形和详细尺寸,是进行安装施工和编制工程材料计划时的重要参考。

大样图

电气施工图的阅读方式
(1) 熟悉电气图例符号,弄清图例、符号所代表的内容。常用的电气工程图例及文字符号可参见国家颁布的《电气图形符号标准》。

(2) 针对一套电气施工图,一般应先按以下顺序阅读,然后再对某部分内容进行重点识读。
① 看标题栏及图纸目录 了解工程名称、项目内容、规划日期及图纸内容、数量等。 ② 看规划说明 了解工程概况、规划依据等,了解图纸中未能表达清楚的各有关事项。
③ 看设备材料表 了解工程中所运用的设备、材料的型号、规格和数量。
④ 看系统图 了解系统基本组成,主要电气设备、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它们的规格、型号、参数等,掌握该系统的组成概况。
⑤ 看平面布置图 如照明平面图、防雷接地平面图等。了解电气设备的规格、型号、数量及线路的起始点、敷设部位、敷设方式和导线根数等。平面图的阅读可按照以下顺序进行:电源进线总配电箱干线支线分配电箱电气设备。
⑥ 看控制原理图 了解系统中电气设备的电气自动控制原理,以指导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⑦ 看安装接线图 了解电气设备的布置与接线。
⑧ 看安装大样图 了解电气设备的具体安装方式、安装部件的具体尺寸等。
(3) 抓住电气施工图要点进行识读
在识图时,应抓住要点进行识读,如:
① 在明确负荷等级的基础上,了解供电电源的来源、引入方式及路数;
② 了解电源的进户方式是由室外低压架空引入还是电缆直埋引入;
③ 明确各配电回路的相序、路径、管线敷设部位、敷设方式以及导线的型号和根数;
④ 明确电气设备、器件的平面安装位置。
(4) 结合土建施工图进行阅读
电气施工与土建施工结合得非常紧密,施工中常常涉及各工种之间的配合问题。电气施工平面图只反映了电气设备的平面布置情况,结合土建施工图的阅读还可以了解电气设备的立体布设情况。

(5) 熟悉施工顺序,便于阅读电气施工图
如识读配电系统图、照明与插座平面图时,就应首先了解室内配线的施工顺序。
① 根据电气施工图确定设备安装位置、导线敷设方式、敷设路径及导线穿墙或楼板的位置;
② 结合土建施工进行各种预埋件、线管、接线盒、保护管的预埋;
③ 装设绝缘支持物、线夹等,敷设导线;
④ 安装灯具、开关、插座及电气设备;
⑤ 进行导线绝缘测验、检查及通电试验;
⑥ 工程验收。
(6) 识读时,施工图中各图纸应协调配合阅读
对于具体工程来说,为说明配电关系时需要有配电系统图;为说明电气设备、器件的具体安装位置时需要有平面布置图;为说明设备工作原理时需要有控制原理图;为表示元件连接关系时需要有安装接线图;为说明设备、材料的特点、参数时需要有设备材料表等。这些图纸各自的用途不一样,但相互之间是有联系并协调一致的。在识读时应根据需要,将各图纸结合起来识读,以达到对整个工程或分部项目全面了解的目的。

常用电气施工图介绍

规划说明:
规划说明一般是一套电气施工图的第一张图纸,主要包括:
(1) 工程概况;
(2) 规划依据;
(3) 规划范围;
(4) 供配电规划;
(5) 照明规划;
(6) 线路敷设;
(7) 设备安装;
(8) 防雷接地;
(9) 弱电系统;
(10) 施工注意事项。
识读一套电气施工图,应首先仔细阅读规划说明,通过阅读,可以了解到工程的概况、施工所涉及到的内容、规划的依据、施工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在图纸中未能表达清楚的事宜。
下面的例子是某公寓的电气规划说明,通过它来初步了解电气施工图的规划说明。
规划说明
一、规划依据
1、《民用建筑电气规划规范》(JGJ/T 16—92);
2、《建筑物防雷规划规范》(GB 50057—94 2000年版);
3、《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200—94);
4、其他有关国家及地方的现行规程、规范及标准。
二、规划内容
本工程电气规划项目包括380V/220V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防雷接地系统和电视电话系统。
三、供电系统
1、供电方式
本工程拟由小区低压配电网引来380V/220V三相四线电源,引至住宅首层总配电箱,再分别引至各用电点;接地系统为TN-C-S 系统,进户处零线须重复接地,设专用PE线,接地电阻不大于4Ω;本工程采用放射式供电方式。
2、线路敷设
低压配电干线选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YJV)穿钢管埋地或沿墙敷设;支干线、支线选用铜芯电线(BV)穿钢管沿建筑物墙、地面、顶板暗敷设。
四、照明部分
1、本工程按普通住宅规划照明系统。
2、所有荧光灯均配电子镇流器。
3、卫生间插座采用防水防溅型插座;户内低于1.8m的插座均采用安全型插座。
4、各照明器具的安装高度详见主要设备材料表。
五、防雷接地系统
1、本工程按民用三类建筑防雷要求设置防雷措施,利用建筑物金属体做防雷及接地装置,在女儿墙上设人工避雷带,利用框架柱内的两根对角主钢筋做防雷引下线,并利用结构基础内钢筋做自然接地体,所有防雷钢筋均焊接连通,屋面上所有金属构件和设备均应就近用10镀锌圆钢与避雷带焊接连通,接地电阻不大于4Ω,若实测大于此值应补打接地极直至满足要求;具体做法详见相关图纸。
2、本工程设总等电位联接。应将建筑物的PE干线、电气装置接地极的接地干线、水管等金属管道、建筑物的金属构件等导体作等电位联接。等电位联结做法按国标02D501—2 《等电位联接安装》。
3、所有带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均作等电位联接,具体做法参见98ZD501—51、52。
4、过电压保护:在电源总配电柜内装第一级电涌保护器(SPD)。
5、本工程接地形式采用TNCS系统,电源在进户处做重复接地,并与防雷接地共用接地极。
六、电话、宽带系统
1、电话电缆由室外穿管埋地引入首层的电话组线箱,再引至各个用户点;
2、电话系统的管线、出线盒均为暗设,管线规格型号见系统图。
七、共用天线电视系统
1、电视电缆由室外穿管埋地引入首层的电视前端箱,再分配到各用户分网;
2、电视系统的管线、出线盒均为暗设,管线规格型号见系统图。
八、安装方式
九、其他
施工中应与土建密切配合,做好预留、预埋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范、标准施工,未尽事宜在图纸会审及施工期间另行搞定,变更应经规划单位认可。
照明配电系统图是用图形符号、文字符号绘制的,用以表示建筑照明配电系统供电方式、配电回路分布及相互联系的建筑电气工程图,能集中反映照明的安装容量、计算容量、计算电流、配电方式、导线或电缆的型号、规格、数量、敷设方式及穿管管径、开关及熔断器的规格型号等。通过照明系统图,可以了解建筑物内部电气照明配电系统的全貌,它也是进行电气安装调试的主要图纸之一。
例如,

所示为某商场楼层配电箱照明配电系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