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作业离不开的5大工具(附操作详解),看看你是否真的会用?

楼主(2019-07-22):
本文介绍几种电工常用的仪表运用方式及注意事项,主要有万用表、欧姆表、电压表、电流表、电阻测量仪等的简单介绍。
一、万用表的运用方式
万用表能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和电阻等,有的还可以测量功率、电感和电容等,是电工最常用的仪表之一。

1、万用表的基本结构及外形
万用表主要由指示部分、测量电路和转换装置三部分组成。指示部分通常为磁电式微安表,俗称表头;测量部分是把被测的电量转换为适合表头要求的微小直流电流,通常包括分流电路、分压电路和整流电路;不一样种类电量的测量及量程的选择是通过转换装置来实现的。

500型万用表
2、万用表的运用方式
(1)端钮(或插孔)选择要正确
红色表笔连接线要接到红色端钮上(或标有“+”号插孔内),黑色表笔的连接线应接到黑色端钮上(或接到标有“—”号插孔内),有的万用表备有交直流2500伏的测量端钮,运用时黑色测验棒仍接黑色端钮(或“—”的插孔内),而红色测验棒接到2500伏的端钮上(或插孔内)。

(2)转换开关位置的选择要正确
根据测量对象将转换开关转到需要的位置上。如测量电流应将转换开关转到相应的电流档,测量电压转到相应的电压档。有的万用表面板上有两个转换开关,一个选择测量种类,另一个选择测量量程。运用时应先选择测量种类,然后选择测量量程。
(3)量程选择要合适
根据被测量的大致范围,将转换开关转至该种类的适当量程上。测量电压或电流时,最好使指针在量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范围内,读数较为准确。
(4)正确进行读数
在万用表的标度盘上有很多标度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一样的被测对象。因此测量时,在对应的标度尺上读数的同时,也应注意标度尺读数和量程档的配合,以避免差错。
(5)欧姆档的正确运用
①选择合适的倍率档:
测量电阻时,倍率档的选择应以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指针越接近标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越向左,刻度线越挤,读数的准确度越差。
②调零:
测量电阻之前,应将两根测验棒碰在一起,同时转动“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标度尺的零位上,这一步骤称为欧姆档调零。每换一次欧姆档,测量电阻之前都要重复这一步骤,从而保证测量准确性。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够需要更换。
③不能带电测量电阻:
测量电阻时万用表是由干电池供电的,被测电阻决不能带电,以免破坏表头。在运用欧姆档间隙中,不要让两根测验棒短接,以免浪费电池。
(6)注意操作安全
①在运用万用表时要注意,手不可触及测验棒的金属部分,以保证安全和测量的准确度。
②在测量较高电压或较大电流时,不能带电转动转换开关,否则有可能使开关烧坏。
③万用表用完后最好将转换开关转到交流电压最高量程档,此档对万用表最安全,以防下次测量时疏忽而破坏万用表。
④当测验棒接触被测线路前应再作一次全面的检查,看一看各部分位置是否有误。
二、兆欧表的运用方式
欧兆表俗称摇表,是用来测量大电阻和绝缘电阻的,它的计量单位是兆欧(MΩ),故称兆欧表。兆欧表的种类有很多,但其作用大致相同。

手摇式兆欧表

电子式兆欧表
1、兆欧表选用
规定兆欧表的电压等级应高于被测物的绝缘电压等级。所以测量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可选用500V或1000V兆欧表;
测量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应选用1000~2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子时,应选用2500~5000V兆欧表。
一般情况下,测量低压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可选用0~200MΩ量程的兆欧表。
2、绝缘电阻的测量方式
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上端两个较大的接线柱上分别标有“接地”(E)和“线路”(L),在下方较小的一个接线柱上标有“保护环”(或“屏蔽”)(G)。

(1)线路对地的绝缘电阻
将兆欧表的“接地”接线柱(即E接线柱)可靠地接地(一般接到某一接地体上),将“线路”接线柱(即L接线柱)接到被测线路上,如下图所示。
连接好后,顺时针摇动兆欧表,转速慢慢加快,保持在约120转/分后匀速摇动,当转速稳定,表的指针也稳定后,指针所指示的数值即为被测物的绝缘电阻值。
实际运用中,E、L两个接线柱也可以任意连接,即E可以与接被测物相连接,L可以与接地体连接(即接地),但G接线柱决不能接错。

(a)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
(b)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
(c)测量电缆绝缘电阻
(2)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将兆欧表E接线柱接机壳(即接地),L接线柱接到电动机某一相的绕组上,如上图所示,测出的绝缘电阻值就是某一相的对地绝缘电阻值。
(3)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
测量电缆的导电线芯与电缆外壳的绝缘电阻时,将接线柱E与电缆外壳相连接,接线柱L与线芯连接,同时将接线柱G与电缆壳、芯之间的绝缘层相连接,如上图c所示。
3、运用注意
(1)运用前应作开路和短路试验。使L、E两接线柱处在断开状态,摇动兆欧表,指针应指向“∞”;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接,慢慢地转动,指针应指向在“0”处。这两项都满足要求,说明兆欧表是好的。
(2)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然后将设备进行放电,以保证人身安全和测量准确。
(3)兆欧表测量时应放在水平位置,并用力按住兆欧表,防止在摇动中晃动,摇动的转速为120转/分钟。
(4)引接线应采用多股软线,且要有良好的绝缘性能,两根引线切忌绞在一起,以免造成测量数据的不准确。
(5)测量完后应立即对被测物放电,在摇表的摇把未停止转动和被测物未放电前,不可用手去触及被测物的测量部分或拆除导线,以防触电。
三、电流表
电流表串接在被测量的电路中,测量其电流值。按所测电流性质可分为直流电流表、交流电流表和交直两用电流表。就其测量范围又有微安表、mA表和安培表之分。按动作原理分为磁电式、电磁式和电动式等。

便携式钳型电流表
1、电流表的选择
测量直流电流时,较为普遍的是选用磁电式仪表,也可运用电磁式或电动式仪表。测量交流电流时,较多运用的是电磁式仪表,也可运用电动式仪表。对测量准确度要求高、灵敏度高的场合应采用磁电式仪表;对测量精度要求不严格、被测量较大的场合常选择价格低、过载能力强的电磁式仪表。
电流表的量程选择应根据被测电流大小来决定,应使被测电流值处于电流表的量程之内。在不明确被测电流大小的情况时,应先运用较大量程的电流表试测,以免因过载而破坏仪表。
2、运用方式及注意事项
(1)一定要将电流表串接在被测电路中。
(2)测量直流电流时,电流表接线端的“+”、“—”极性不可接错,否则可能破坏仪表。磁电式电流表一般只用于测量直流电流。
(3)应根据被测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对于有两个量程的电流表,它具有三个接线端,运用时要看清接线端量程标记,将公共接线端和一个量程接线端串接在被测电路中。
(4)选择合适的准确度以满足被测量的需要。电流表具有内阻,内阻越小,测量的结果越接近实际值。为了提升测量的准确度,应尽量采用内阻较小的电流表。
(5)在测量数值较大的交流电流时,常借助于电流互感器来扩大交流电流表的量程。电流互感器次级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规划为5安培,与其配套运用的交流电流表量程也应为5安培。电流表指示值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为所测实际电流的数值。运用电流互感器应让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和铁心可靠地接地,次级线圈一端不得加装熔断器,严禁运用时开路。

四、电压表
电压表并联在被测电路中,用来测量被测电路的电压值。按所测电压的性质分为直流电压表、交流电压表和交直两用电压表。就其测量范围又有毫伏表、伏特表之分。按动作原理分为磁电式、电磁式和电动式等。

1、电压表的选择
电压表的选择原则和方式与电流表的选择基本相同,主要从测量对象、测量范围、要求精度和仪表价格等几方面考虑。测量精度要求不高,一般多用电磁式电压表。而对测量精度和灵敏度要求高的,多常采用磁电式多量程电压表,其中普遍运用的是万用表的电压档。
2、运用方式及注意事项
(1)一定要使电压表与被测电路的两端相并联。
(2)电压表量程要大于被测电路的电压,以免破坏电压表。
(3)运用磁电式电压表测量直流电压时,要注意电压表接线端上的“+”、“—”极性标记。
(4)电压表具有内阻,内阻越大,测量的结果越接近实际值。为了提升测量的准确度,应尽量采用内阻较大的电压表。
(5)测量高电压时要运用电压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初级线圈并接在被测电路上,次级线圈额定电压为100伏,与量程为100伏的电压表相接。电压表指示值乘以电压互感器的变压比,为所测实际电压的数值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要严防次级线圈发生短路,通常在次级线圈中设置熔断器作为保护。
五、接地电阻测量仪
接地电阻是指埋入地下的接地体电阻和土壤散流电阻。

运用方式:
1、拆开接地干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点,或拆开接地干线上所有接地支线的连接点。
2、将两根接地棒分别插入地面400mm深,一根离接地体40m远,另一根离接地体20m远。
3、把摇表置于接地体近旁平整的地方,然后进行接线。
(1)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E和接地装置的接地体E′。
(2)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C和离接地体40m远的的接地棒C′。
(3)用一根连接线连接表上接线桩P和离接地体20m远的接地棒P′。
4、根据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要求,调节好粗调旋钮(上有三档可调范围)。
5、以约120转/分钟的速度均匀地摇动摇表。当表针偏转时,随即调节微调拨盘,直至表针居中为止。以微调拨盘调定后的读数,去乘以粗调定位倍数,即是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例如微调读数为0.6,粗调的电阻定位倍数是10,则被测的接地电阻是6Ω。
6、为了保证所测接地电阻值的可靠,应改变方位重新进行复测。取几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作为接地体的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