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的心酸历史

楼主(2019-07-22):
锡球用尽了好几瓶,为了植球把风枪烙铁也换了两个。温度风速调了不知道多少个。吹爆了不知道多少个南桥。钢网不知道砸了多少个,镊子戳弯了多少根。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熬夜到这个点。但是勤能补拙啊[愉快]

网友:
向每一个努力的人致敬

网友:
致敬!!!但也要学会走捷径,可以加个V信15510388820.互相交流,看你老发帖

网友A:
没有那么难,你首先从简单的做起,比如:82801DB植球,因为锡球比较大(0.76)很好做的,熟练以后再做小锡球(0.6 0.5 0.45 0.35 0.3 )的芯片,不要一开始就拿个0.3的锡球来做,这个确实很难。

网友:
循序渐进,都是从小白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胆大心细就会成功

网友B:
手工植株过的路过,要什么钢网啊

网友: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网友:
眼睛都看得痛哦

网友:
话说好久没有植过球了(因为机器修的少了。。。) 偶尔植一下都躲懒的 钢网把锡球摆好 直接BGA植球。。。。。太久没用风枪吹锡了 手法已经生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植株过的路过,要什么钢网啊

6 6 6 是 个 狼 灭  几百上千个珠子    几十个的我都懒得摆

网友:
还行吧 GB HB 这类的南桥 我手工快的时候二十多分钟 慢的话三十多分钟 关键是 撒锡珠的时候 要撒得均匀 不多不少 这种最快  不过现在也懒得值了 淘宝上才十三四 块钱一个 直接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难,你首先从简单的做起,比如:82801DB植球,因为锡球比较大(0.76)很好做的,熟练以后再做小锡球 ...

我就是拿0.35的练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