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r反复掉电

楼主(2019-07-22):
各位大大,我有一块b85progamer的板子,装的4790k的U,以前还好好的,最近两周一开机就掉点,然后上电,反复。拔掉cpu供电线后,不会掉电,已经排除电源的问题,能帮忙解答下是板子的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过内存?

大大,如何检测有没有过内存呢?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1V不稳定,你注意下!我卖了5个!都返修,都是这里问题!桥边上

网友:
我家用的正好也是这个板子。这个板子是以前一个客户拿过来修的。那天我不在,我老板换的,我回来把他捡回去放个电,就能开机了,嘿嘿。后来我清理机箱的时候,有过一次掉电。我 的解决办法是:放电,电池扣掉,然后把内存条换位置插,因为我插了四根内存。即可开机。如果你也是插了两条或者以上,可以考虑多换几次位置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