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9-07-23):
接修一台联想B590,插电流表,电流跳到5A,拆开发现硬盘下面黑色绝缘皮下面的一个电容发黑,拆掉换之,不再短路.这个电容应该是上MOS管的主供电的滤波电容.以为好了,开机发现掉电,用示波器扫了一下各个供电,发现内存供电都没出来,打开图纸,找到内存供电部分,发现11PIN供电脚的5.1欧电阻掉了,找了个电阻换上,再开机OK.无技术含量,赚点下载分.

网友:
净说大实话,挺好挺好

网友A:
这种大电流,一般都可以用眼睛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流,一般都可以用眼睛看出来。

是的,像这种大短路,我基本都是看各个PWM中上MOS管的滤波电容

网友B:
这种大短路的,隔离管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建议量下

网友:
大短的问题好找,内存供电的电阻掉了不好找

网友:
有时隔离管也会一起烧,单插电源可以,但电源和电池一起用又是大短

网友:
我就喜欢修大短的

网友:
大短路 比较好修 联想图纸也好找 我也喜欢修联想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短路的,隔离管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建议量下

这台本子隔离管没有击穿

网友(2019-09-11):
白捡钱的毛病

网友:
保险电阻掉了

网友:
大短加不出内存供电   双故障

网友:
这种短路的直接看电容都可以看到

网友:
捡钱的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