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精影HD7970 3G 不显维修

楼主(2019-07-23):
收了一张坏卡,就是纯粹出于好奇高端卡是个什么样子才买的,卖家说不显66包邮老是看各位发帖,我这个十年前注册的老鸟今天也发一贴现学现卖 许久不来发现现在论坛居然要实名制验证注册了?我就不验证。偏不。

到手一看emmmm这个牌子的做工真是不敢恭维,GPU2.5V电容全都歪歪扭扭,第一次见这么差劲的QC。。。不过高端卡看起来就是不一样真鸡儿重又鸡儿长
二话不说先打值,GPU0.8欧,显存10欧,辅助1v 7欧..还有1.8V的供电负载看起来都正常。上电实测:除了接口附近后端有个1.1V辅助电源外其他都是0
好事儿啊查供电条件,先找GPU主供电UP6812AM的供电,EN。 发现有5Vcc 12V AUX,EN=0.不满足开启条件。

如下图。箭头处为芯片EN脚从反面穿过来的过孔,在这根线远端磨掉阻焊层用表测量通断,结果正常只是远端的过孔是个盲孔,走线切换到板层内。

结果发现EN跑到了正面输出接口处的一片逻辑电路部分,第一个绿圈处焊线的是6812的EN脚,这片怎么测都没有电压。。谁知道这个怎么修?第二个绿圈处是个标有72C Y8的三极管,表面有烧毁后不平整的现象,将其替换为新的7002后再次上电还是没有任何电压,于是将第一个绿圈处用蓝色线连到1.1V辅助供电端,再次上电测量发现出来了GPU 1.08V 显存1.60V,但还是不亮。红圈处为1.8V辅助供电,输出正常。

测到反面还有个1R0电感处没有电压,根据HD7850的参照,这里可能是1.25V的辅助供电?看正面由UP1503V来作为PWM芯片,工作条件EN脚1.1V VCC12V,测量上下管G极对地阻值上管十几M欧下管28M欧,明显不对,拆除双N管后再上电测G极发现上管只有1.1V下管11.59V,看起来是这个芯片的锅?拆下芯片后再次打双G值都是28M欧.... 换了个APW7156上去一侧G极阻值又变了。。。还是没有出来驱动电压。不知道为啥,有人有思路吗?

二话不说,直接背面将电感端连到这个辅助1.1V再试机

卧槽?!亮了?手动滑稽花屏??

这种字符错位的花法是显存炸了吗?有老哥说说吗?进系统在不装驱动的前提下有三个轻微条带,装驱动进不了系统。

目前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他使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怎么修的

只救回来半条命,还有花屏没处理

网友:
看来这个显卡受伤不轻啊

网友:
@轩辕思天 思天大大有什么见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