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写:二修联想ideapad 310-15ABR不触发故障,经典时序分析

楼主(2019-07-23):
这几天比较小忙,把昨天维修的一台联想ideapad 310-15ABR不触发的维修过程和思路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我们言归正传: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拿过来的一台联想ideapad 310-15ABR笔记本电脑,听客户解释用着用着突然断电,然后一直没开启机器,拿到当地一个维修点搞了好几天没搞好,客户等不住就拿到我这里维修。我接到手一看原来是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如图:

修过这款机器,这款机器的BIOS特别爱坏,先不说BIOS,前任师傅肯定动过BIOS了,拆机查看究竟如图:

通电查一下待机吧,结果比较郁闷了,3V,5V,1.0V待机都没有,更不说待机电流了,好吧,找到这个版号的图纸查查究竟:

从图中查到PU601是一个3.3V的待机芯片,第2.3.4.脚是芯片的供电,好吧先查公共点电压,公共点电压正常,这个芯片需要正常工作的话首先主供电是必须要有的,得到供电之后芯片在内部产生3.3V的线性电压给其他相关电路供电比如BIOS,EC等,产生完线性电压后还需要EC的开启才行,我只是按照图纸这样分析得来,那就测量第14脚,结果没电压,果断取下芯片,测量14脚,13脚的对地阻值411,正常。既然是线性电压是芯片得到供电后才出,嗯,那就先更换一个芯片再说,找到相同型号的芯片装上去,测试发现3V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嘻嘻,估计可以了,也顺便把5V待机芯片也换掉,因为5V待机也没有。
时间过去,芯片也换完了。如图5V供电芯片定义:

通过图中我们可以知道5V的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和3V的待机芯片的定义一样,我也就不多说了,该干的事也干完了,开始按时序来查:
首先查EC的条件 VCC供电:竟然没有,什么鬼啊,明明待机芯片出线性后给EC提供工作电压怎么会没有,继续查图

根据图找到实物EC的第127脚的电压的确来自待机芯片的线性,继续查图:

根据图对比实物找到问题,查到问题,原来前任师傅把图中标识的电阻和滤波电容全拆了,真无语难怪EC没供电(这里非常担心前任师傅在EC上有没有动手脚,这EC也是带程序的)好吧先把拆掉的原件补上,N分钟过后补完,顺便量了一下补完件的对地阻值,正常。
通电测试,先查EC的开启脚待机芯片的脚看有没有电压如图:

嗯,嘻嘻,开启脚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喜出望外,EC的供电不用查,肯定合适,测量待机电压,5V 3.3V  1.0V电压全出来如图:

那就开始触发,等待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触发,我操继续啃人啊,触发电流0.10,不懂再次失望。哎,静下心反复思索,好好的查前任师傅挖过的坑,40多分钟过去,把整个主板细心检查了一遍,发现前任师傅就动过BIOS,EC周边,待机周边,好吧静下心继续查待机周边按图纸继续来:

待机已经出来了,为啥会这个鸟样,突然灵机一动考虑到待机正常后这个待机芯片会发出PG
如图所示:

按照图的指示往下查,继续对照实物,再次奔溃,如图中的PG通过上拉电阻产生3.3V的PG信号通过一系列的转换然后相与之后送往EC,但现实告诉我那些电阻全部被前任师傅拆掉,可能客户得罪了前任师傅被前任师傅挖坑,哎,谁叫咱是维修人员呢?按照图中的指示把所有缺件的部分补全,N分钟过去所有的缺件总算补全,说实话这些缺件真心不好找,还好我料板多,三个臭皮匠总算合成一个诸葛亮,嘻嘻。
废话不多说,上电触发。
呵呵,总算上电,电流也上去了..............CPU上硅脂,装散热架和散热风扇,接入屏,触发后:电流变化:0.02-0.16-0.36-0.82-1.02-1.22-1.45,我艹,电流到1.45不动了,哎呀,奔溃,突然想起BIOS,又拆开,取下BIOS芯片,刷BIOS,把主板,内存,BIOS电池,装好,就是不接液晶屏,看电流变化,打波形开干!!!!!!
  哈哈,看到跳变的电流,真的很高兴。那就等待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开启波波看看波形如图所示:

从供电到信号的每个波形我都不放过,呵呵,接上液晶屏久违的“LENOVO”终于呈现如图:

总结:
   这个故障原本是个小故障,也说明二修的机器真心不好修,故障点就是待机的部分,就这个故障我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是个小故障,如果没有图纸和扎实的基础,这个机器真心不好修,所谓维修人员最害怕二修或者几修的机器的根本原因。写帖子真的不容易,希望加分,我把自己的维修思路和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目的就是告诉大家面对机器不要害怕,按正常思路理解,维修,分析故障才能成为良好的水平!最后我把图纸和BIOS程序分享出来给大家提供下载,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尽快修好机器,得到自己应有的报酬!谢谢
上次的帖子没搞对,重新写了

联想Lenovo IdeaPad 310-15ABR LCFC CG516 NM-A741 Rev 1.0.rar

联想Lenovo IdeaPad 310-15ABR LCFC CG516 NM-A741 Rev 1.0.pdf

网友A:
没有BIOS,只有图纸。晕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BIOS,只有图纸。晕死人了

BIOS在附件呢

网友:
BIOS,工厂纯净版本的,亮机快

网友:
BIOS在此,请大家下载,上传错了,工厂纯净版本的,不是备份的

联想Lenovo IdeaPad 310-15ABR LCFC CG516 NM-A741 _BIOS.rar

网友(2019-09-19):
坑啊    10就这么没有了

网友:
乐呵呵厉害,都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