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叔 帮帮忙看看这个

楼主(2019-07-23):
大哥大叔 帮帮忙看看这个  这个是测没对还是测试完了有问题

网友:
顶一下   大神们帮帮我这个怎么看

网友:
两个两个的换显存
哈哈哈

网友:
你用的显存测试软件MATS啊,换显存

网友:
干颗粒,没毛病

网友:
大神们能看出换哪组吗

网友:
不点进来看,还以为超级玛丽呢

网友:
显存问题大

网友:
这种字符乱码的先干显存

网友:
两个一组显存挨个换完试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大,排除后,就是CPU的集显问题。

网友:
你这求助帖,大家都提出来显存了,还问那一组,神仙也不知道那一组坏啊,做维修的,还是要靠自己的。

网友:
显卡开始干.没错的

网友:
硬盘引起花屏,我碰到过,,,,,,,,,,,,,,

网友:
一共8个显存 我取掉了4个 一样可以点亮 故障一样 剩余四个我都换过了  咋整

网友A:
这是小号吗? 小号都这么厉害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号吗? 小号都这么厉害了。哈哈

没有什么小号

网友:
哥 你这还没开始测试哦 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