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15IBD进水机还有折腾的必要么?

楼主(2019-07-23):
联想天逸100-15IBD,五代I5-5200U+4G+英伟达920M-1G,整机外观如下:

据用户讲,是进水机,准确地说,好像是进了可乐。看在收来拆点可用配件的份上就收下了,拆开看看,比较惨不忍睹

直观来看,最严重的属30pin eDP接口

放大点再看看

这机U是焊在主板的,买板怎么看都不合算了。大神们觉得这机还有折腾的价值么?

网友A:
洗刷刷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洗刷刷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

插头都拔不出来了,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
你那个是屏线接口吧,拆了量下对地阻值 ,清理下接口,看能不能触发,看情况你只
是有可乐粘在接口上或烧了个LED屏供电,
应当好修的这是个
仁宝代工的机器

网友B:
谢过楼上,琢磨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过楼上,琢磨一下看看。。。

图纸论坛有好多,自行搜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头都拔不出来了,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用风枪吹热了再拔。可乐干了挺粘的

网友C:
我们做维修的拿到机子肯定要研究一番啦!况且这机子配置还行,不能随便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热了再拔。可乐干了挺粘的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维修的拿到机子肯定要研究一番啦!况且这机子配置还行,不能随便放弃~

光看配置确实还过得去。不过渣想毁了Thinkpad、天逸两大系列,也是无出其右者了

网友:
多少玛尼收的,如果便宜就当拆配件用把,

网友:
可以弄下看

网友:
多加几次洗板水溶掉呀

网友:
应该修好自己用,或者卖出去,赚差价

网友:
不是太严重呀

网友:
可以先用洗板水清洗下然后用万用表打下看看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修一下试试 不行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