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o 300-20ish 一体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7-23):
联想一体机,aio 300 不能触发 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开关电压只有1.8V 能开时和不能开时,开关电压都是这样,没有变化。断开开机脚到IO线路,开关处电压能升到5V IO开机脚的阻值正常。救助高手,谁有此
电路图
,发一份。谢了
不开机

网友:
版号多少

网友:
la-933p 是这个版号

网友:
这个是我画的开机小板图,这个开机在按下去的时候,送到IO的电压是有1.78V 降到1.2V 不是对地的,开关上面有个电阻,但也是可以正常开关机的,这机子就是这样,电压都是上面的电压,就是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
那位手上有这个机子,能不能测一下这机子的开机电压正常是多少,手上没有这个机子的IO换,我怀疑是IO拉低了,但测量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搞不清为什么IO接收到的开机号在1.78---1.2能正常开机,

网友:
la-c933P 谁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