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B325i联想一体机BIOS密码pojie刷哪个(共3个)?

楼主(2019-07-23):
B325i联想一体机BIOS密码pojie刷哪个(共3个)?

更新:
已解决!
实际上有四个芯片有程序,BIOS密码存放在U38(2M)中,感谢神器连和virginlulu ,一次命中U38. 收米150.呵呵!

网友A:
没遇到过,挨个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挨个试呗

想通过论坛节省点时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通过论坛节省点时间,呵呵!

没有万能的,搜索不出来就一个一个的刷呗,只要由BIOS就没什么,耽搁不了什么时间的

网友:
刷第二个肯定可以

网友:
只能挨个试了

网友C:
刷容量大的那个吧,一般就是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容量大的那个吧,一般就是这个呢

正解,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