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IWGQ/GS LA9641P REV1.0 待机0.50A

楼主(2019-07-23):
触发0.53A后掉电0.050A,pu401    SY8208BQNC  这个芯片发热,也是换过的了,外围的电容也是拆完了,故障一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5脚的LDO输出短路 ,或者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的LDO输出短路 ,或者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短路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不懂,待机正常触发后,掉电就发热的,修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