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 D4 i7开机报警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9-07-23):
版号6-71-W35S0-D04,故障开机进系统后1分钟左右风扇加速狂转然后自动关机(进系统没有报警),进BIOS或者PE一直滴滴报警大概十几声左右后报警停止然后自动关机,刷了BIOS换了南桥SR17D 均涛声依旧,目前无甚头绪,有修过的老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 不认识 独显吧,  进系统看下 找到独显不。老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 不认识 独显吧,  进系统看下 找到独显不。老通病了

能识别独显啊

网友:
温控 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