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CPU植锡能用旋风风枪吗?

楼主(2019-07-23):
我用旋风风枪对CPU植锡老是失败,不知道是我技术的问题还是风枪的问题,我觉得是旋风风枪热不集中所致,但是我又没有直风风枪,所以我想问题一下老师,用旋风风枪植锡CPU能成功吗?
cpu

网友:
能 多练习 熟练后的老师傅也不保证百分百

网友:
您说的是手机CPU吗?

网友:
植锡本就是旋风啊

网友:
熟练之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熟能生巧,设备都是其他的问题事情

网友:
不管风枪随便植都不会掉点

网友(2019-09-08):
把风速开最低你有意外收获

网友:
植锡根本就不分旋风还是直风,说明你手工基础很差

网友:
跟锡浆牌子也有关系,选择180多度就好点贵点的,先用130的多度锡拖一遍,锡浆不能太稀,风速30温度350

网友:
cpu不好弄,自己多练 要是还不过,那就是你某个地方做的不对。

网友:
老师怎么教的就怎么来,不要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多多练习

网友:
直风枪旋风抢都可以…

网友:
用好点的中温纳米锡浆,用无尘布吸干点,用阿毛的方孔植锡网,风速小点温度260,一次过

网友:
植锡的风速 控制好。多练习

网友:
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