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50-a

楼主(2019-07-23):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台东芝c50-a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到0.9不动。有点跳动。用示波器测读到内存。内存有两个。单独一根一根是不行。这机子再别的地方已经修过。bios刷了。显卡也焊了。看电流应该是2显卡,准备先换显卡。再刷个bios试试。不知朋友修过这个机子吗。我觉的现在新的的机子显卡很少处问题

网友:
u有没换,试一试

网友:
东芝的修的少。,,,,,,,,,,,,,,,,,,,,,,,,,,,,,

网友(2019-10-13):
最后发现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看一下内存条件啊 都不过内存了不测条件还等啥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问题开机没亮之前重启一下才显示

网友:
之前的主板就这问题还不显示。换主板了也是一样。开机亮之前重启一下才显示

网友:
大家遇上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东芝的机子一般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