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S16IW 菜单跑偏了

楼主(2019-07-23):
亲属家的电视创维26S16IW 今天想调一下设置  不知从什么时候菜单跑偏了    这是什么故障 请教师傅们

网友:
没修过,要是软件的问题,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
要按遥控器和键盘上的约定按键进入工厂I2C模式,调整字符显示位置以及行场幅度等参数!进入方法自行百度或咨询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