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主板 开机报风扇错误

楼主(2019-07-24):
联想CFT3I主板   开机报风扇错误   bios里显示检测不到风扇    每次开机按F1 可以发红包奖励

网友A:
风扇错误坏了

网友:
换过风扇也不行  不是风扇事

网友:
换一个风扇接口试试

网友:
搜论坛有一贴写的ASUS关闭电压检测的合成BIOS,你去试试。如果不想就弄硬的查到IO相关的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错误坏了

风扇排座12V供电有个分压到EC有1点几V是风扇检测信号如果EC有就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