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UA65F9000AJ液晶电视图像有水印干扰

楼主(2019-07-24):
接修一台三星UA65F9000AJ液晶电视,故障是图像出现红色的水印干扰,操作菜单无发现水印和拖尾现象,把色饱和度调到最低为黑白图像,水印消失,开始怀疑是排线和逻辑板的问题,清洗排线无效,网购了逻辑板,倍频板,排线,逻辑板到屏的屏线,代换了均无效,请教一下各位,这是屏的问题吗?还是主板前级信号处理的问题呢?

网友A:
有条纹不应该先怀疑电源么?

网友:
色饱和度越大,水印越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纹不应该先怀疑电源么?

这是电源问题?黑白图像正常啊

网友:
逻辑板问题吧

网友:
伽马电压量下

网友:
逻辑板都换了2块,一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边条上有调VCOM的电阻,那就先调电阻。
否则那就只能建议换边条和TAB了

网友(2019-08-26):
这机器难度有点大,比其它复杂的多

网友:
边条 tab事儿大

网友:
程序刷一下   还补行  就 屏挂了

网友(2019-09-30):
屏挂了。后面会越来越严重。再后来就是横纹。。。。。

网友:
屏的问题,  之前遇到过这样显示器  换了背光好了

网友:
判断是屏幕的问题,已放弃维修,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请问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为什么没有怀疑主板呢?

网友:
换个信号源试看

网友B(2021-05-01):
这个电视机的高清线是什么型号的,在那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