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p2770h适配器发热过大

楼主(2019-07-24):
各位大神指导下,我的三星P2770H显示器,用HDMI接上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就自动灭!黑屏了,断电,手摸电源适配器非常汤手,大约温度有50-65度左右。然后再按开关触摸板,无效,开不了机。要拨掉电源适配器,凉二十分钟,电源适配器,不热了。再插上电。按触摸板开机,正常。再用半小时,又是自动灭,目前我已更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无效。我以为是电源适配器问题,也更换过三个,都解决不了。请问这是哪儿的故障引起这样子呢?请大师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电流过大,先测下电流多少A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适配器问题

网友:
换了几个电源适配器试了,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A:
我说的办法只是针对会黑屏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只有HDMI接口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它接口正常吗?如果只有接HDMI口不正常、其它正常、问题就是驱动板电路问题或程序问题
你这样吧,,,用可调电源上电试试,看看总电流,,然后断开升压部分 再看看电流,,看看那部分电流过高 再查问题在那部分?最后断开屏线看看电流!自己分析过大电流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办法只是针对会黑屏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只有HDMI接口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它接口正常吗?如果只有接[/ ...

谢谢大师指导,我先试下用其它的接口,看看会不会黑屏!

网友:
试了DVI接口,也是一样会黑屏,并且适配器发热,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