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老电工10年经验分享:变频器接线,这3幅图一定要收藏

楼主(2019-07-24):
如今社会,能力和学历都很重要。有能力没学历可能会错失更好的平台,但有学历没有能力,也只能是泛泛之辈。现实还是青睐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因为这样可以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能力是经验和天赋的集成体,如果一个电工有10年的变频器使用经验,能力当然不会太差。

今天通过3个简单接线图,为大家展示变频器的接线方式。首先,第一个图比较简单,它主要是变频器的开关量控制,来看一下它的主回路,主回路输入电源部分L1、 L2、L3, 三相电源输入仪器的输入测RST接三相电源,变频器的输出侧UVW, 接的是电机线,电机外壳接地,这个接地为变频器本身的接地。
这个是变频器的主回路接线。来看一下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接线,控制回路这个CM为公共点,那这两个端子启动,这两对触点启动停止,这是手动控制的部分下面的低压触电高压触电公共端,另一部分是自动控制的部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电接点压力表,在压力比较低的时候电机启动,压力比较高的时候电机停止,这是自动控制的部分,上面是手动控制,这个是控制电路中的输入部分。来看第二个输出部分。变频器的这个变频器的接线图它有两部分输出,其中第一部分ABC, AB为常闭点,AC为常开点,它主要用作电机的运行或者电机停止信号的输出,它可以接指示灯,接的就是这对点,A2和C2是变频器的问题报警输出,它可以接蜂鸣器,也可以接指示灯,一般黄色的指示灯为问题报警指示灯,也可以接蜂鸣器,通过蜂鸣来报警,这是第1个变频器的接线图,比较简单。

另一个变频器的接线图,它除了有开关量控制的部分,还有模拟量控制的部分,它们的原理大概都是相似的,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主回路,主回路同样的L1、L2、L3线,进入变频器的三相电源接线端子,变频器的出现,U、V、W直接接了电机,变频器外壳接地,电机的外壳同样接地,上面的这两组端子接的是直流电抗器或者直流电阻。
重点来看一下控制回路的接线。首先它的控制回路分为模拟量控制和开关量控制,再来看模拟量控制,模拟量控制它的输入侧,有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三线制仪表,第二个类型是两线制仪表。三线制仪表1号端子为公共点,3号端子子和4号端子共同组成了三线制仪表的输入,常用的三线制仪表像远传压力表是模拟量,信号的输入是三线制的。
下面运用最广泛的就是这种两线制的模拟量信号仪表,现在知道接在10号端子和11号端子上面常见的两线制的模拟量信号有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流量计等等,这是模拟量信号的输入。
来看一下模拟量信号的输出。模拟量信号的输出同样有两个通道,他们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运行,模拟量信号的控制是连续的信号不间断的信号,当模拟量输出大的时候电机就转快一点,小的时候电机就转慢一点。一般模拟量输出,输入有两种类型,模拟量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都可以,这个是模拟量控制的部分。下面来看一下开关量控制的部分,开关量控制就是通断的信号。

来看一下上面正转反转复位。这是手动控制的部分,下面速度选择1,速度选择2,速度选择3,下面是自动控制的部分,它分为三级调速,自动控制下面9号段子,24伏正,公共端,下面零伏数字的信号端,这是开关量的输入。
来看一下开关量的输出。开关量的输出通常借助于继电器的输出,他输出的也是常开点,常闭点这类的开关量信号,它的输出可以接指示灯,可以接蜂鸣器,也可以接其他交流接触器等等,都可以控制他们的通断情况。
下面来看一下,14、15号端子为电机的温度保护,电机的温度保护一般借助于热电偶,放置在电机的定子绕组里面,用来测量电机的温度,温度信号,模拟量信号,当这个温度信号传递给变频器,和它的设定值相比较,如果超出了设定值,那么变频器就会控制电机停止,进行电机的温度保护。这是一个为变频器和其他设备和plc信号采集端口,右边这个RS485,P﹢和N﹣主要用于通讯,用于变频器和其他设备和plc和计算机的通讯端口,这个就是变频器的接线图,变频器的接线需要分清楚信号类型和接线。
纵使经验重要,但也只能用来搞定常规的问题。变频器学习,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要有灵活的思维,用创新的的眼光看待其发展方向,用辩证的思维去思考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