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暗屏 屏是好。主板的有个保险换了也还是一样。。在换了升压芯片 也还...

楼主(2019-07-24):
苹果A1466 暗屏    屏是好。主板的有个保险换了也还是一样。。在换了升压芯片 也还..一样。。还会是哪的问题。。蒙

网友:
有可能SMC读屏出了问题,要不就严重了U0500

网友:
I2C总线杜平用示波器测一下,或者换个SMC试一下

网友:
反馈电路正常不

网友:
具体要查下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 先测试后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