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芯片代码查询

楼主(2019-07-24):
rt芯片代码查询,对于很多芯片,只有代码,不知道型号,要买芯片无从下手。或者又是想代换的。看了这个,对你一定有用

网友(2019-10-03):
哈,一般Richtek的找代理商就可以查询。不过这个搜集整理后就方便多了,可以马上去找Datasheet参考资料

网友A(2021-02-20):
8X=3H没查到,联想一体机20V转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8X=3H没查到,联想一体机20V转12V

RT8130B

都是一个风格的,RICHTEK已经是最好查的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最新的吧,很多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