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摇表和万用表,哪个测电机靠谱?其实很多电工用错了

楼主(2019-07-24):
在日常工作中,电机的好坏往往需要用一定的测量工具来判断,摇表、电子万用表和机械表,就成了很多电工的选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万用表来测量电机的好坏,这算是一种基本技能,也可以作为一种备用手段,在相关测量工具缺失的情况下,也能开展测量,不至于耽误工作进程!
三相电动机的测量方式:
一般情况下,在确定供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电机不能启动时,把数字万用表档位放在200Ω档上,两两对应着测量电动机上的三相电源线,如果三次测量的电阻值相等或非常接近,说明三相绕组导通良好。
测接地,用万用表表笔一端测电机随意一个接线柱,另一端测电机的外壳,如果万用表阻值是零的话,那就说明电机接地了(也就是相地短路)。

再把电动机的接线盒打开,把接线端上的连接铜片去掉,也就是断开U、V、W三个绕组的连接,把万用表档位放在电阻档的最大档位,还是用万用表表笔两两测量U、V、W三个绕组相互间的任意一端,若阻值都显示无穷大,说明电动机相间绝缘正常,可以通电试验起动。
如果万用表无法确认情况的话,就要运用摇表,用摇表前,首先先做摇表的开路和短路检查。
开路检查:在摇表未接通被测电阻前,把端钮L和E悬空,摇动手柄让发电机达到2r/s(每秒保持2圈)的额定转速,摇表指针指在标度尺“∞”位置。
短路检查:将端钮L和E短接,慢慢摇动手柄,指针指在标度尺的“0”位置。
摇表测量都正常的话,测量相间阻值,拆下接线,短接线分别测相间绝缘,相地绝缘,绕组阻值用电子兆欧表好一些.
单相电动机的测量方式:
测量单相电动机的时候可以把数字万用表的档位放到2K档,先测量主绕组的阻值,一般在几十到几百Ω,根据电动机功率的不一样而有不一样。

副绕组的阻值比主绕组的阻值略大点或一样。如果主副绕组的阻值正常,再测量一下主副绕组之间的绝缘,把万用表档位放在最大的电阻档位上,在主副绕组断开的情况下,用一只表笔接在主绕组的任意一个接线端上,另一表笔接地副绕组的任意一端上,绝缘电阻无穷大为正常。
有人说:测电机好坏最好是用摇表,这样比较专业准确,而不是万用表
有的人说:万用表一般是用来测电机三端阻值,摇表测接地,绝缘。
也有人说:万用表测电阻还可以,测绝缘就不行了,对于电机绕组短路也是测不出来的。
那你觉得呢?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